主板维修初学者指南

楼主(2010-08-29):
一、前言
  学习主板维修前,我想我还是需要首先将以下几个概念拿出来说说,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电子电路基础和主板蕊片级维修经验。这几个概念包括了主板维修时所涉及到的多种检查法,常用电子元器件的介绍,常用维修工具的介绍等。如果大家需要到我所列出的主板维修工具,也可以联系我去购买,我可以代你到深圳购买,价钱相对来说会比较便宜一点。
二、主板维修要涉及到的多种检查法
  1、参照检查法
  参照检查法是利用一个正常工作的同型号的板卡作为标准参照物,运用移植、比较、借鉴、引申、参照、对比等手段,查出具体的故障部位,简单地讲,这一检查方法是通过与一个标准物进行对比,发现故障部位。
  2、电压检查法
  电压检查法的原理,是通过检测电路某些测试点的工作电压是有还是没有、是偏大还是偏小,判别产生电压变化的原因,这一原因就是故障原因。
  电路在工作正常时,各部分的工作电压值是唯一的,当电路出现开路、短路、元器性能参数变化等故障时,电压值必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电压检查法的任务就是检测这一变化,并加以分析。
  3、电阻检查法
  一个工作正常的电路在未通电时,某些线路应呈通路,有些应呈开路,有的则有一个确切的电阻值。电路工作失常时,这些电路电阻会发生变化。如阻值变大或变小、电路由开路变成通路,电阻检查法要查出这些变化,根据这些变化来判断故障部位。
  4、示波器检查法
  示波器检查法是利用示波器作为检修仪器的检查方法,通过使用示波器对相关测试点的检测,观看示波器屏幕打出来的波形,可以判断出电路是否工作正常。
  5、熔焊处理法
  一些虚焊点、假焊点会造成各种故障现象,这些焊点有的看上去焊点表面不光滑,有的则表面光滑内部虚焊。熔焊处理法是有选择、有目的、有重点的重新熔焊一些焊点,排除虚焊后解决问题。
三、集成电路的拆卸方法之普通集成电路、主板插槽拆装方法
  1、吸锡烙铁拆卸方法
  吸锡烙铁在一般的电工店里有出售,它是利用真空的原理通过空气压把熔掉了的锡吸到腔全里。在使用吸锡铬铁时,先让电铬铁预热,压下吸锡烙铁上的一个压缩开关,然后将电铬铁头部的孔套在集成电路露出的引脚上,过一会儿后引脚焊点上的焊锡被电烙铁所熔解,然后按动烙铁上的开关,听到一声响声后开始吸锡,将引脚焊点上的焊锡吸掉。
  2、针头拆卸方法
  使用的是一个医用挂水针头,先清除电烙铁头部的所有焊锡,用电烙铁熔解集成电路一根引脚上的焊锡,然后迅速伸入针头,同时移开烙铁,左右旋转针头,这样针头便将该引脚与线路板之间焊锡切断,使引脚脱开线路板。
  3、吸锡绳拆除方法
  吸锡绳是一种像编织网一样的金属网线,网线中的空隙用来储存焊锡,首先将电烙铁上的焊锡甩干净,再将吸锡绳放在松香上,用电烙铁熔解松香,使吸锡强上粘些松复,以方便吸锡,将吸锡绳放在扁平封装的集成电路的引脚上,用电烙铁隔着吸锡绳给集成电路引脚的焊点及吸锡绳同时加热,焊锡熔解后就会补吸锡绳吸入网孔内。
  4、熔锡炉拆卸法
  熔锡炉是一个金属炉,炉内放有电热棒,通电加热后将锡放到炉内,锡受热熔解成锡水,再将集成电路的引脚适当浸入锡水中,稍稍用力左右移动,集成电路松支后就可以把它拆卸下来。
四、集成电路的拆卸方法之扁平封装集成电路拆装方法
  1、热风枪拆卸法
  通过热风枪向扁平集成电路吹出高温的热风,把集成电路引脚上的锡熔掉,可以拆下扁平   封装的集成电路。
  2、吸锡绳拆卸法
  方法同上,不再详述。
  3、细漆包线拆卸法
  用一根很细的细漆包线,从集成电路一侧引脚的根部穿过各引脚,然后将细漆包线的一端焊在线路板上的某焊点上,用手抓住另一端部,用电烙铁熔解引脚上的焊锡,同时向集成电路引脚外侧拉漆包线,当焊锡熔解时细漆包线能够拉出引脚,此时移动电烙铁,这样细漆包线将引脚下面的焊锡切断割开,使集成电路这一列的各引却与线路板脱开。
五、常用电子元器件介绍
  1、电阻
  作用:供电、保护、限压、限流、振荡
  单位:欧姆R
  生产方式:DIP SMTP
  排阻:RN(串联)RP(并联)RA
  热敏电阻:RT
  电阻分类:碳电阻、水泥电阻、正温电阻、负温电阻、压敏电阻、可调电阻、色环电阻、精密电阻。
  2、电容
  作用:滤波、保险、振荡
  特性:通交流、阻直流
  单位:法拉F,还有MF、UF、NF、PF,梯度为1000
  排容:CP、CV
  生产工艺:DIP、SMT
  灰色薄小:10-50PF 一般用于振荡电路
  灰色厚小:220-500PF 用于延时亮控电路和RC电路
  棕红色薄小:103-104PF 用于5V电压虑波
  棕红色厚小:为1UF 用于主芯片工作电压
  综红色厚大:为2UF 用于主芯片工作电压
  3、电感
  作用:滤波
  特性:通直流,阻交流
  单位:亨特H
  生产方式:插接式(环线圈)帖片式(一般和电容组成LC电路)
  4、二极管
  作用:检波、整流、开关、发光、混频、稳压
  特性:单向导电性
  生产工艺:SMT、DIP
  判断好坏:用万用表正反测量
         若两次测得的阻值均很小,则二极管短路
         若两次测得的阻值无穷大,则二极管开路
         若两次测得的差别甚大,则二极管正常
  5、三极管
  作用:放大、开关、稳压
  特性:放大电流信号
  类型:晶体三极管 场效应管(通过电场控制电流)
  判断好坏:用万用表反反复复测量三极管的发射极、集电极、正反向电阻。
六、修主板常用工具
  1、示波器
  这是一种数字式显示的示波器,可以显示出波形,并且直观地以数字标示了频率、周期、电压大小等。
  2、热风枪
  这是一个典型的热风枪照片,从枪口可以吹出热风,把锡熔掉后就可以把集成电路拆卸下来。
  3、恒温电铬铁
  这种铬铁跟普通电铬铁不同之处是可以调节温度,并把温度固定在一个值里,电铬铁还接了电,可以防止静电击穿IC。
  4、熔锡炉
  在炉里放入锡,通电后通过电热棒的作用可以把锡熔掉,把槽浸在锡水里待锡熔掉后可以把槽拆下。
  5、BIOS诊断卡
  诊断卡的作用是通过数码管显示出错的信息,从而判断主板部件出错的大致部位。
  6、编程器
  这是一款编程器,在维修主板时,可以用它来刷写bios蕊片,在购买编程器时,要看看它所支持的蕊片的类型。
  7、放大镜
  8、万用表
  9、维修南北桥时会使用到专用的工具,但工具一般都好贵
七、技术指导
  其实那也不算是什么技术指导了,因为我也作为一个初学者,所知的并不多,但如果大家在翻阅资料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相互之间都可以进行讨论。

网友:
要是能聚例说明就更好了,还有各部分的电压!

网友:
方法很多。各自掌握。

网友:
楼上的,我可以把各部分的电压发给你,留下E-mail,随后我也会在再发贴。

网友:
都是初级入门的,慢慢看咯

网友:
慢慢看咯

网友:
我也想要,请你也发我一份,上上楼的同志!邮箱是549345630@qq.com

网友(2011-04-04):
一样要认真看

网友(2012-02-26):
有没有跑线路的帖啊?

网友:
谢谢,分享了,在实践中摸索

网友:
我也需要各部分的电压。526651688@qq.com,谢谢楼主

网友:
很有用,慢慢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手下!

网友:
慢慢看着,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想要,请你也发我一份,上上楼的同志!邮箱是 1129105224@qq.com

网友:
要慢慢認真學習.

网友(2012-06-05):
楼上的我是自学者,所以我也非常需要这个公共点电压能发给我一份吗?zhbw741@163.com

网友:
我也想要,请你也发我一份,楼上的朋友!邮箱是 451534130@qq.com

网友:
共同进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