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 求助

楼主(2010-08-29):
联想 旭日410 的机子,开机电流跑到0.59。不动,测各大电感的电压 ,发现电压都出来了,连给电池充电的电感PL6 不插电池都有19V,
插不插电池都是一样19V ,不插电源,直接插电池PL6 也有12V的充电电流《因为电池的电压时12V>, 测PQ37 的8脚有19v,3脚没有电压。竟然8脚
19v控制信号,以为是8724的问题换了一个还是这样,电池的接口对地阻止正常,查8724的1脚19v,10脚ACIN 2。2V ,8脚和12脚都有
3.3.v 。现在没有思路了 ,为什么插不插电池PQ37 都有在导通,PL6 都在充电。希望大哥们,有时间指导下

网友:
图纸在这里 ,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呵呵    BIOS  也有可能吧

网友:
0.59应该是CPU没过吧,这机器BIOS问题挺多的可以先换下看看

网友:
重写一下bios 吧

网友:
确定换的芯片是好的吗?不插电池,mos管不会导通的,也不会有充电电压。

网友:
楼主检测一下从电源口那边那 个p沟道mos管看下, 是那里击穿了导致的充电电感有19v电压,我前几天修了台和你一样故障的机器,是pq56击穿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