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开机不亮

楼主(2010-08-29):
不跑代码  跑00

网友:
先看下电压都 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
主板上有供电没出来。先量一下几个大的电感,看看开机后都有没有电压。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了  量下各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CPU热不热?

网友:
说成这样怎么回答啊

网友:
cpu没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