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V星6332 网卡不能安装

楼主(2010-08-29):
V星6332 网卡不能安装 提示中断错误,还有就是安装系统老是出错。
安装

网友:
系统与主板不兼容

网友:
中断错误重新分一个中断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没有插好或换一个槽试试。

网友(2011-02-28):
装USB网卡可以的!这个板我以前也试过升级BIOS也无用,唯有用USB的才行!

网友:
在BIOS中将集成网卡关掉。然后装系统看是否有问题。如无问题可再装个独立网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