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 845板子 怪现象不知道 有没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0-08-29):
之前电源可能是负载过大 还是线路老化 用着 就把为CPU供电4PIN 12V烧了 客户自己把先接上去 然后开机无反映就那来 让我修 我用电源测试仪测了一下 这个电源要是插4PIN 12V上去的话 5V就不出来 换了电源以为问题解决了 按开机键无反映 以为是按键有问题 用reset键 接开机键针脚 也是一样 我试着用镊子点开机针脚 没想到 自己开机了 测了一下 供电脚和对地脚阻值多正常 测试一下电压也有3.3V 不知道那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怪现象 给指点一下

网友:
你可以先给主板放一下电,如果还是不行再就刷刷bios!

网友:
CPU供电的12V供电的MOS损坏或者北桥直接挂掉

这种现像是加电短路并不需要去查3VSB的

网友:
没遇到过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