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T30

楼主(2010-08-29):
请问下T30有码片吗???
主板上有码片插槽,但没有码片了,是不是我弄掉了??
主板

网友:
可能是可能不是

网友:
有的有 有的没有的 那个没什么关系 反正不影响开机

网友:
T30的码片不是插的吧

网友:
T30的机子有的有安全芯片,有的没有安全芯片.现在能亮机吗?看诊断卡跑什么码.如果是87 85的话,那这个机子应该是有码片的.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码片掉了,就刷一个没有码片的BIOS资料就行了,另外找一个码片装上市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