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显示器用一会就花屏

楼主(2010-08-29):
    方正显示器 用一会就花屏  是不是驱动板虚焊啊?  不会是屏的原因吧? 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测呢?  怎么排除呢? 请各位老师教教我吧!!

网友:
一般  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氧化或主控芯片空焊都有可能一个个的排除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主芯片虚了

网友:
   我把机器拆开后  有重新装了起来  用了一天也没花屏  是不是排线没插好啊?  但是他以前是用一会就花屏的啊!!   这样给客户发回去 会不会再出现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