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杂牌845GL主板

楼主(2010-08-29):
开机显示FF有时候又能过。。。但是卡在第一屏,,,,更换过电解电容。。

网友:
有时能有时不能刷个BIOS压压桥看

网友:
放哈电,按到南桥点复位试试,修好了再来分享下啊。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检查南桥和BIOS

网友:
检查或者更换晶振、时钟试试看。

网友:
不过后来换了块cpu又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没想到会是cpu问题。。。但是cpu换其他机子又会开机

网友:
那只能解释为那块主板与那块U不兼容。呵呵,杂牌主板就是有莫名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压压CPU底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