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t-639c WIN7系统 每次开机必须放光盘

楼主(2010-08-29):
Gateway t-639c WIN7系统 每次开机必须放光盘在光驱里才可以正常启动!!COMS设置无用
win7

网友:
师傅说像这样的情况在台式机上出现的话,重新分区不行,就只有换硬盘

网友:
有没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啊???请指教

网友:
刷BLOS,就是要一个辅助工具它才能进硬盘。

网友:
不能正常启动的时候是什么现象啊?是左上角有个光标一直闪还是什么样子的 说清楚啊

网友:
刷BIOS试试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