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162S充放电问题

楼主(2010-08-29):
遇到一台怪机子,开关机使用都正常,就是充满电关机之后第二天在用,就开不了机,插上充电器开机就可以了,进系统之后看电池一点电都没有,应该是关机之后电池还在继续放电,哪位大哥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帮帮手。

网友:
看一下电池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是DELL6400的

网友:
这种问题就得 先排除电池本身的问题  然后看充电电路   感觉好像电池问题

网友:
先排除电池本身的问题,再查电路

网友:
从新修了电池还是一样。

网友:
这样的啊 。那就得查查电池放电电路了啊。

网友:
估计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