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重启死机修了几天也没修好

楼主(2010-08-29):
前两天,一个卖笔记本的拿过来一台IBM R32的本本,故障为重启就死机,拆本看显卡修过,于是加焊一次,再开机不亮了,郁闷,干脆重新取下来植球,弄好之后再开机还是不亮,以为本没有做好,再次重新植球,放到BGA上很认真的加完之后,还是不亮,脑袋大了,测量之后没有发现短路的现象,再植一次试试,等植完了,一量显卡短路了,郁闷! 老板说这个主板共收100元,后来买了一个新的显卡装好之后亮机了,高兴呀!装起之后又不亮了,nnd怎么回事啊!重新加焊了一次亮了,装好之后也亮,这个时候终于原来的问题出现了还是一样,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了,还是只要重启就死机,进BIOS调过时间过后,重启死,进入系统重启也死,再拆做了一次南桥,故障依旧,这几天也比较忙,这本本折腾了两三天,最后也没修好,有那位大哥遇到这种情况,这应该是什么问题所导致重启死机的。

网友:
复位电路有个电容 你换下看看 那个电容可能会漏电

网友:
楼主是不是第一次进系统没问题,点重启之后就死机了?重启并没有退出s5状态,能不能说具体点,重启到那一步死机了。

网友:
R32的南桥很容易有问题的,你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对 换南桥试一试

网友:
进系统之后,点重新启动,然后过了正在保存之后,然后就是关机那一步就停在那了,死了。

再说了,老板只出100块钱,再让他换个南桥,他肯定不愿意,呵呵,料板上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