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J13009-2,可以用什么管代换

楼主(2010-08-29):
长城电源中的开关管坏了,开关管J13009-2,可以用什么管代换

网友:
用13009T即可

网友:
13009额定电流2A。如果找不到同型号可以用2个13007并联、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大只佬 -4 什么个人经验,乱说!

网友:
bu508A,就是贵

网友:
就用13009呀   电子市场1.2元一个

网友:
更换了一个大200V的大电容后,5VSB正常了,绿线3.6V,就是开不了机,后检查发现一个主开关管J13009-2坏了,我用E13007-2换后还是不行,

网友:
用2SC2625代换,不贵,2.5元一只。

网友:
关键,手上没有,离电子世界又远

网友:
临时维修13007可以代换13009    但13007功率小不能长期使用。

网友:
行不行自己试验一下就知道了!!!当然这是在没有13009、bu508等元件的情况下。如果是小电源里面元件紧凑、空间窄小、是放不下的。另外你这个电源还必须检查启动电阻、光耦。

网友:
MJE13009
D13009
2SD13009

网友:
耐压1500V,功耗100W,集电极电流在10A往上。

网友:
哥们用13009代换啊,你住的附近肯定有搞家电维修的他们一般都有备件的你从他们那买俩用啊,换就成对的更换不要光换一个

网友:
换了不行的话,那肯定是旁边有电阻损坏!

网友:
首先,13009是12A的,13007是8A。250W以下的电源完全可以用13007代替,比如长城300p4,但可能比较短命。bu508a根本不适用于atx电源,还不如用13007。
其次,并联三极管并不可取。第一是散热问题,第二是空间问题。第三是三极管是流控元件,半桥加速电路的设计未必能满足两个三极管电流要求。假如加速电路电流不足,最大的后果就是容易烧管。
这个年头搞维修,不上档次的话就迟早被淘汰。经验固然重要,但没有理论的支持根本无法让人信服。我修atx电源才1年多,论经验比不上很多高手。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的每一句话都经得起推敲和辩证。不对之处,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哥们用13009代换啊,你住的附近肯定有搞家电维修的他们一般都有备件的你从他们那买俩用啊,换就成对的更换不 ...
引用 网友A:
假设 是一个13009坏 还有一个是好的 2个也要换吗?为什么呢?用体积小的13009 替换大体积的13009可以吗?

网友:
电源维修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是不行的  最好弄清楚出现故障的原因  在解决问题  才能一战成功  建议楼主线检查周边元器件  确认基本正常再换管子 。电源是要长期稳定工作的  非特殊原因不建议用应急手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般都是成对更换,个人习惯吧,小的散热肯定不如大的好啊,只要管脚定义是一样的就可以换的,安装的时候注意不要在上那个带橡胶圈的固定螺将中间管脚与散热片(与热地相连)短路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