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维修流程

楼主(2010-08-29):
我是一个液晶维修的 新手求一个电脑维修的流程 谢谢啊

网友:
我不是很懂 但是一般是要看显示器是什么症状来说的  比如说没背光  或是什么的  就找相应的地方维修  不通电一般就是高压板的问题比较多   就慢慢找原因   在这里不可能手把手教你的  有点东西也说不清楚  维修还是靠自己慢慢摸索  光问是没用的 只有自己有了基础才能问出原因  要不别人说什么你都不懂  那你问了还有什么意思 对吧

网友:
第一当然是供电了.供电有了再查高压 灯管亮不亮.然后再查解码板

网友:
  我也才学不久,感觉要先熟悉元器件,然后在问~自几在加电试试各地方电压。

网友:
具体某一个机型的维修流程请到液晶资料版块里面下维修手册,在论坛搜索一下也有很多相关的贴子。

网友:
百度一下液晶显示器维修的电子书啊!

网友:
呵呵。 现在不用百度。。。用百度文库。。打上液晶维修很多教程下的。。有一个叫。液晶维修入门与提高。。有图的教程。等下我发个上来。赚点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3-11-27):
维修都是经验 不是三言两语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