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9出现竖条纹后黑屏

楼主(2010-08-29):
按开关显示正常,过几秒出现満屏竖条纹是那种渐显的,然后黑屏
检查了下应该是屏问题,我想问下这种问题修屏的话可以修不?是不是屏控板上有IC温度过高出现的?屏控板反着装的,旁边有个小软屏线。摸不出温度,准备拿到搞屏那里去弄!

网友:
驱动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样的都是空焊的多一是屏IC空焊二是驱动板主控芯片空焊要先用块通用板点一下确定故障位置先。

网友:
除了屏和灯管,其它的都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