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GA线接法

楼主(2010-08-29):
求VGA线接法:如图所示VGA的8根线,白,红,蓝,灰,粉,黄,棕。黑,不知道图中对不对,还有就是VGA插座,如图所示:具体接法是怎么样的,本人是新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颜色不准确的,搜索一下引脚定义,按定义接。
老话题了。没人回复了。

网友:
你的线是不对、
R,G,B连接1,2,3
R地,G地,B地,连6,7,8
一根棕色线连5,一根黄色线连10
13和14是连接黑白2根线
最后把其他的线都接地,和外壳焊接在一起。

网友:
好像不用接那么多线吧      我一般都是接5根线就OK了   三色基  R G B   红 白 蓝   接123脚   还有两根线就是 厂 行  一般就是细线  白  黄    接13 14 脚    如果不显的话   这两根线换一个位置,

网友:
我一般会把15根线和VGA头上的针线测出来,然后根据定义接线

网友:
回复 错没爱你 的帖子    同意。我都是拆开机器接。像楼主这样我感觉麻烦,当然了我那样接成本高些。不过好接,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粗的3根线接3基色 在找行场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