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装XP免刷biso解决声音方法

楼主(2010-08-29):
  安装系统过程我就不列出来了 ,其它外设无线及摄像头驱动我就不提了,这个简单安装,但是比较麻烦的是显卡驱动及声卡,特别声卡,一定要安装步骤安装!(此方法适用于CQ40-CQ45系列产品)
开始进入系统

先进行软件安装,我选择自动安装

打开设备管理器

下面先安装显卡驱动

安装后,重新启动系统。
接下来安装声卡驱动

   好了,到这里也应该明白了吧?祝你好运!本来想上传程序的,但我现在只能传小于2兆,不好意思嘿嘿!

网友:
装上UAA驱动补丁就没问题啊

网友:
新笔记本不能装XP真是麻烦。

网友:
我都是直接安装,没见到这么麻烦。大不了再到官网上下载一个驱动就搞定

网友:
注意其实就是给这个本的BIOS降级啦 。IDT的声卡驱动(XP)可以在HP DV3-2121中下载VISTA的驱动,然后,解开,你会发现有XP驱动的呀,呵呵,希望大家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