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上电时序

楼主(2010-08-29):
故障是不触发,按开机键,有电流的跳变,待机0.03V,3V,5V都有。

求教KBC的工作条件。

图纸看到:+5VS,+3VS这两个电,
请问:
1、这两个电是待机下就有的还是开机后有的。
2、控制这两个电的SLP_S3#_3R信号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点评):
1.这2个电压时加电后才有的,2.SLP_S3#信号由南桥出

网友:
VS电压都是出发后才有的

网友:
那这个SLP_S3#_3R信号是铵开机键后产生的,传到KBC里面,哪位高手再告诉我一下KBC的工作顺序,不知道这个信号给KBC后,KBC应该传出什么信号?

网友:
前面两组电压是触发加电后产生的,后面的信号由南桥发出的。

网友:
这机器我遇到过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楼主认真看下图就知道,它并不是通过EC来触发南桥的,而是开机键连一个三极管到南桥,来触发的。我修的那个就是那个三极管那断线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的是独显还是集显,独显的话是Q2001,集显的是Q39

网友(2010-10-08):
笔记本的电路先好可真是复杂。现在手里有一个 LA-3491P的。有3V 5V EC正常 但就是不触发

网友:
呆机的时候就有3。3V5V的

网友:
待机是有3V 5V的 但是要看这个电压是哪里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