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3.3V对地短路?

楼主(2010-08-29):
精英.4M-A主板.开机无反应.3.3V对地阻值只有7,待机时1117管烫手.南桥烫手,拆下之后.南桥不起热了.拆之前.网卡芯片也不烫手.那网卡芯片是否还要拆下了.另外.拆下的.1117可以测好坏吗?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是3V还是3VSB? 拆下1117之后3V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南桥烫手的话你测一下南桥周边设备的AD线是否正常,如:USB   PCI ……

网友:
没什么办法啦  只能换上次测试啊。。放上去以后别上电 量周变有没有短路或者阻止低  就可以判断好坏了

网友:
找一个新的1117装上,看主板好了没?南桥旁的电容是否对地,可判断南桥是否好坏

网友:
拆下来之后.电源口的.橙色3.3V对地还是.7.南桥旁边的电容对地阻值最小的是.17.

uSB的数据线对地阻值.是800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杀网卡,再杀时钟,最后要考虑北桥了,一般测AGP的AD线

网友:
拆掉网卡及1117后再测试3VSB如果不短上个1117查1脚调整电阻是否开路,查2脚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没开机的情况下南桥发烫的话 网卡可以不用拆了  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