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开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8-29):
3. 5v 都有  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主板是全集成的啊   急  急   急

网友:
查查显卡短路没有

网友:
没要短路啊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一个通病,就是你说的,我遇到几个了,就是断线了,开机脚到IO  WPC8763LAODG之间断线了,由开机脚往IO的108脚飞线就可以了.一定OK!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V3500的插电源电流上到0。1后掉下到0。4,再按开机没反应

网友:
和楼主说的是一个机型  独桥的吗?

网友:
是独立的啊

网友:
按不开思路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