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T 短路,高人帮忙,请技术小组帮帮忙

楼主(2010-08-29):
华硕 F8T  图纸,有吗,现在 CPU旁边,有电容及板线损坏,接电源 短路保护 测,好多地方,短路,不知,从何下手,请高人帮忙

郁闷,买了个新主板,装上了,可以开机了,但是开机  1分钟  CPU 就超烫,一会之后,就掉电关机了,电流3A多,不知道,正常的机,电流是多少,为什么CPU,这么烫呢,已经抹了新的硅胶,原来干掉的,已经去掉了,哪位兄弟知道,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CPU,坏了,会这样吗,是AMD 的双核,手头没有,没法代换测试

网友:
是后级短路,拆掉了 反馈电阻 那个R015 的电阻 绿色的那个,是电阻的后边短路,我用电源 给低电压 电流 有2A,但是 不能感觉到哪里,发热量过大,只是CPU周围这里,有温度,郁闷

网友:
看看是那短   把网卡拆了 在看看  我以前也看见这个问题  把网卡拆了就好了

网友:
现在,就是保护隔离过来之后,就短路了,也就是19V 短路,而且,就是CPU周围热,感觉,不是网卡坏了,但是CPU周围,又没有哪个元件,特别热,所以,无法确定是哪个元件坏了,而且加电时间长了,电源线,受不了,已经很软了,不敢加电太长时间

网友:
你这样短路太严重了。测量几乎是0欧。接近导线了。不能以发热感知那里问题。只能挨个拆下。来缩小故障部位。

网友:
说的详细一点,公共电电压是多少?插上电有什么反应,到底是哪里短路.

网友:
是的,测量,就是阻值为0,保护隔离也有管子击穿
但不知道,是哪里短路,问题,应该就出在CPU周围,
就一个一个电容的拆吗,哪位兄弟,修过这样的问题,
说一下,处理方法和 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先搞个图纸  按照上电的时序来维修啊

网友:
郁闷,买了个新主板,装上了,可以开机了,但是开机  1分钟  CPU 就超烫,一会之后,就掉电关机了,电流3A多,不知道,正常的机,电流是多少,为什么CPU,这么烫呢,已经抹了新的硅胶,原来干掉的,已经去掉了,哪位兄弟知道,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CPU,坏了,会这样吗,是AMD 的双核,手头没有,没法代换测试

网友:
  不是能跑码吗 怎么又变成短路的故障了?

网友:
我买了片新板,装上,可以开机,但是CPU 超烫啊,不是原来的板了,现在,想知道,为什么CPU 这么热,怎么解闷,原来干掉的硅胶,已经去掉了,换了新的硅胶,螺丝也控紧了,试了N次,都是,开机CPU,就超烫,CPU坏了,会这样吗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不难搞,注意PCB过孔.也许10分钟就或以找到短路点,但很难在这教会你怎么做,因为这可能会是很多方法的组合运用。

网友:
可以的话就订一个CPU回来判定是不是CPU坏?不过说真的,像你的说的情况,还真的有很大的可能是CPU的问题,这个月我换了两个AMD的CPU啦

网友:
    估计就是CPU的问题,  AMD的U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