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ACER笔记本内存插槽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0-08-29):
如题:

槽用酒精清洗过了,画框的槽坏了。

网友:
用BIP机把温度调到260就可以取下来,而且风险小取下来的曹子不会变形,但是在取的时候找块料板做下实验把温度掌握好以免把好主板搞坏

网友:
没有办法只有更换一个!温度要掌控好

网友:
用BGA机拆下,再买个新的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