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 WA显示器暗屏 在线等,R217是多大的电阻

楼主(2010-08-29):
同行拿来一宏基AL1916 WA显示器,暗屏的,来时发现被人修过,现在掉了一个电阻,标号R217不知道多大的,板子就是用 40T03GP,和用BIT3713的那系列板子,兄弟们有这料板的帮我看一下电阻是多大的,在线等着
暗屏

网友:
搜 一下论坛有相似 的图下个来对对吧

网友:
R217 上面什么都没有。 我手上有一块!

网友:
空,什么都没有

网友:
直
接
改
高
压
板
吧
的
m
o
s
管
是
通
病
改
高
压
板
就
好
了
很
少
有
返
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