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dw1 不加电!!!求助!!

楼主(2010-08-29):
机器是技嘉的,版号是 daodw1的。  机器客户说是声音小,哪天很忙让小弟拆开没测试就放在工作间一晚,第二天发现不加电了,3vpcu,5vpcu 都正常  , ec是87541的   vcc avcc 都有 3。3v      复位 541reset也有3.3v  晶振两端也有压差! lidec  有3.3v     acin也有3.3v   。但是按开机2脚有跳变 4脚就是没有反应! 没有办法 查到 bios   发现bios的供电  复位都有 3.3v   。 这个bios 在正常情况下是参与开机的  。bios的 18,19,20脚上都有3.3v   可是21脚上没有   在这不明白了  这个21脚在正常情况下是有电压波形呢,还是本来就应为低电平? 望 论坛高手 指点一下!! 还有这个机器的bios  手头没有希望有此bios的 麻烦传一个 谢谢!!

网友:
21脚是最基本的地址线,用示波器看的话,是应该有密集的波型的。如果没有,肯定要考虑BIOS了,
但这个BIOS我是没有的。

网友:
仔细看了下图,A0-A5的地址线,是否用着普通情况下的定义,还说不好,看电路图好像是移作他用了。

网友:
回 3楼的  ec 已经换过了的!还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等待高手们继续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