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不过内存

楼主(2010-08-29):
GA-G31M不过内存,供电、地址线、数据线、时钟对地阻值一样,电源橙线对地阻值0.016,求助解决,在线等待!!感谢各位大哥!

网友:
GA的板查一下双路供电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求助啊,大哥大姐!

网友:
先查内存的双路供电啊,我修了一块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烧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先修供电。

网友:
BIOS刷了再说!

网友:
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短路只有拆    拆到不短路为止  很多芯片 都会用到3.3  如果拆光了还短路  那么就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