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变小怎么弄?

楼主(2010-08-29):
一台24寸的液晶电视,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屏也一闪一闪的,打开后把测24V12V电压变小了,24V变成18V,12V变成3-9之间跳变,把高压板和主板断开24V12V又正常了,接一个12V的外接电源,主板指示灯就正常了,现在确定是电源板有问题,电源的驱动IC是OB2270L,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师傅问一下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一是电源带不起负载换开关管试试,二是高压的推动坏可能坏。

网友:
看电容爆了 米有    一般是电容漏电

网友:
回馈电路查一下

网友:
一般电源后级电容变质导致电压低带不起负载,前级大电容变质也会引起,取样电路有问题也会引起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