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故障求解

楼主(2010-08-29):
有几块775板子,遇到同一问题。不加CPU时供电正常,加上cpu后供电没了,各位高手请指点

网友:
供电IC工作条件都查了没?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网友:
座子空焊或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
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的,上的什么CPU,有可能是不主板不支持你的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478的听过,见过,也遇到过。但是775的确是没有过。你能说一下吗?要是下次遇到,可以看一下。

网友:
几张同一型号,775接口,一定要细看接口触点和针,四角是重点。铁盖压不平,可算通病。

网友:
上负载有电压吗?
上U的时候测一下VID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你说的什么,由于本人学历有限,看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上假负载供电正常  上U无供电  查VID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正为这个VID识别过程烦呢

网友:
CPU座子出针没

网友:
如果没出针   就加焊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