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芯片怎么看型号啊

楼主(2010-08-29):
最近发现这样的芯片在维修越来越多 这些芯片怎么看信号啊  记的以前谁发过 但在论坛里没找到  ,
第一行BD-BJ            AA-8K       AA-7H
第二行BOC              GOK         NO4

网友:
你得发图片来看

网友:
BD-**

AA-**

BD-无论后面是什么都通用
AA-无论后面是什么都通用

网友:
谢谢 爱问    问一下怎么知道芯片是什么封装啊    都是 DFN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引脚在外面的都是QFN

网友:
那如果后缀不同,不好使是怎么回事,确认都好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