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删除,格式化

楼主(2010-08-29):
今天一伙计说其手机内存卡有一文件删不了,现象为:在手机上删提示无法读取文件,在电脑上删除后的确没了可把数据线拔掉在手机上有重现,咋一看,在电脑上回收站并无刚才删的那个文件,于是先杀了一下病毒,可并无发现有病毒,由于那个文件500多兆,内存只有1G,没办法说格式化算了,可有提示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又在磁盘管理中格式化又提示格式化没有顺利完成,失败!于是又在dos下格式化又提示媒体无效或磁盘0磁道损坏—磁盘无法使用!又在pe,安全模式下分别格式化均失败!在下才疏学浅,不知所措,望高手指点!

网友:
卡坏了,换张卡吧。

网友:
用命令 chkdsk /f  某:(盘符) 就可以了

网友:
移动存储删除文件不经过回收站,直接删了,所以你在回收站中找不到刚才删的东西。把卡低格一下吧

网友:
低格后如果还有文件说明卡上被加密或者损坏了

网友:
再格不掉,要换卡了

网友:
基本确定 是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卡坏了  现在的卡  杂牌的多  质量又很差 很容易坏的

网友:
用USBOOT 后者老毛桃试试

网友:
卡是不是设置了密码了 。

网友:
重新写一下分区表吧,可能是分区表坏了

网友:
低格不行的话就是闪存里面引脚有断掉或虚了

网友:
将卡取出来放读卡器上接电脑再格看行不,先排除手机问题,要能格就是手机问题了刷下手机软件再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winhex中16进制根本修改不了,修改保存后再打开有还原了

网友:
基本上卡是坏了,我手上也有一个U盘 一个故障,你可以用 ChipGenius 查一下 如果不能发现芯片就放弃吧。

网友:
莫不是买到扩容的了?

网友:
肯定是卡坏了,换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