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技ip35掉电

楼主(2010-08-29):
客户拿来个二修板ip35 网卡拆了 io换错了 把io复原后 第一次手动加电跑bd 掉电 第二次手动加电跑2b 刚要显示 掉电 费解

网友:
这个主板的原io型号是 w83627ehg吗??

网友:
没换好吧,再加焊看看

网友:
应该是IO没焊接好。以用镊子轻轻划IO的引进 看看是不是有的引脚没焊接牢固。也可以听声音焊牢固的引脚声音发闷没焊好的发翠

网友:
测一下开关针的电压有没偏低,如果低就是IO问题,正常就查一下那个供电不对。

网友:
这个主板的IO应该是华邦的W83627DHG,还有一个是华邦的83304AG那个开机芯片,P35的板子都有2启,建议IO换对以后,重写BIOS

网友:
看I/O的67脚有无3.3V,有的话看有无跳变,没有跳变,I/O坏,没有3.3V查南桥

网友:
W83627DHG换掉后应该查W83304AG的SS脚是否有波形

网友:
像这种别人修过的板,光换个I/O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了,要不然就不是二修板了,如果焊好了就重新刷个BIOS吧

网友:
换上dhg 不行 不加电了 应该是 eh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