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3MB不能调亮度!

楼主(2010-08-29):
图像很暗,菜单里其它项都可以调,就是亮度和对比度这两项不能,按确认后就会出现如图的画面,什么原因呢?
直接按+,-键也会出现这个画面。

网友:
擦写程序.....

网友:
这就像传说中的,MCU程序问题,我还不会刷呢,该怎么刷啊 ,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程序问题,为什么   其它项可以调呢?

网友:
已刷程序,效果一样,应该不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重写ROM,肯定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写了一个,不但没有解决,有时还会出现提示信息(就是那个”请检查信号线“)有乱码,所以又写回原来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搞定,呵呵,对张真人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像黄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一数据问题,不至于这么激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数据问题,只是设置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搞那么复杂做什么,又是写EEPROM、又是写ROM?
编辑一下一楼,把修复内容说明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菜单里,改一下色温就可以了,谁都没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