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上屏不亮

楼主(2010-08-29):
ASUS A8J机子 第一次拿过来是显卡问题做显卡好了 过了 一个月又拿过来 看来要换个芯片才能解决问题了 换完芯片后不亮了 把原来的芯片换上去也不亮 拿出图纸一看少了lcd_backen_nv 和 LCD_VDD_EN_NV 两个信号是从显卡板上出来的 换了3个芯片了还是不出 飞了两个3.3到上面还是不出画面  已经好几台了  都没解决掉 头疼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啊,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几次,最后都是换板子

网友:
等待好的解决方案  学习中  新手多多支持哦

网友:
好像槽子接触不好 你试试!

网友:
  用带灯测试仪 测下 CPU 到北桥直接通不通   我碰到两台都是 不通  北桥换了也一样  CPU 座子换了也一样 估计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