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L进水 电压不跳

楼主(2010-08-29):
电压全部起来了 但是电压不跳
时钟输出有电压 南桥换过了 CPU换过了
空载 丁电流0.48左右 上CPU 0.61 不动
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啊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cpu

网友:
CPU没检过吧,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断线

网友:
进水的多看看主板吧没有好的办法有时仔细看就能找到

网友:
有CPU电压,0.9 BIOS 那边无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