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32 上硬盘 掉电问题

楼主(2010-08-29):
今收到,,海尔H32  上硬盘     进系统掉电,,,不进系统不掉电,,,  进BIOS  也不掉电,,,但一进硬盘就掉电,,,,换硬盘一样,,,  南桥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硬盘供电正常,,,没短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换个硬盘供电的PWM芯片试试

网友:
建议先换系统,然后再查硬件,先软后硬。

网友:
硬盘  换过了,,,一样,,,不是硬盘和系统的问题,,,对了,,,,用光驱进PE  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