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csi硬盘是如何装系统的!!

楼主(2010-08-29):
昨天客户抱来个联想的服务器,说系统太慢,想做系统。结果我用ghost 对硬盘克隆,克隆出错,开始我以为盘跟光驱的事,换了。可ghost 走到50% 不行了 ,然后diskgen 对硬盘格式化从新分区,还是ghost 不进去,然后用安装版 也不行,提示无法复制什么什么文件,pq 分区也能分。都正常啊,但在pe下 就无法访问该硬盘了,在pe 下装系统 提示未发现ide设备。 不过有一次就是用dm分区后,能ghost 进去,安装非常慢,等出现windows xp的时候蓝屏。主板启动过程中有ctrl+a  的提示,求如何在该服务器 scsi 硬盘上装xp。

网友:
用安装版的XP一步一步安装,注意要按F6

网友:
用安装版的WIN2003之类的SERVER系统,一步步安装,很多服务器上想装XP会直接蓝屏的,我这台IBM的服务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
蓝屏好像是硬盘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最好找个集成SCSI驱动的2003版本安装

网友:
先找一个SCSI卡的驱动,然后按安装XP时屏幕提示做

网友:
不知道买的光盘是不是带得有SCSI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