昴达945PLN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8-29):
945PLN不触。
有时碰一下晶振就可以触发。有时碰一下PS-ON就可以。真要触发就可以点亮。
晶振和两个小电容都换过了。PS-ON有3.27V。

I/O也换了。SB也重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个106电阻试试把   要嘛是桥没做好

网友:
桥有可能坏了。

网友:
我碰过这样的问题。我的是桥的问题。

网友:
106的电阴换过了,还是原故障,,那应该就是SB的问题,,,

这样客户就气着了,,他说这块板子是放在店里准备卖的,放了几天,原来还能点亮的。
今天拿出来就点不亮了。。哈哈

网友:
CMOS电路是否漏电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32.768的波形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换南桥吧

网友:
3.27V是少了一点点,不太正常

网友:
我遇见是DELL的板   重做南桥就好了    你换一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就可以触发  如果是加焊南桥的 那么就重植一下  如果是重植的 确认桥做好了的情况下  一般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