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买的防静电手腕怎么用啊

楼主(2010-08-29):
   前几天到基地买了很多东西,顺便买了个防静电手腕。
   到货后戴再手上发现有时摸主机上还是有触电的感觉啊,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还真没用过这东西啊

网友:
接地,百度下。
没任何东西能自己防静电,只能是将静电引导到“接地体”,或相对的“零电位”点。它自己是不可能消灭“电”的。

网友:
工作前先把手触摸一下导体,把身体静电放了

网友:
我也试,有些是手环是接地的,有些不是,比如我现在有一个就不是吗,而是在里面加了一个色环电阻,,有一次下雨,被静电了一下,发现这种东西没什么鸟用

网友:
静电环的另外一段插在(咬在)接地线上。

网友:
这个防静电手环(手镯),只是将人身上的静电暂时的储存着,还需要时不时的去触碰一下“地”释放掉才行。否则满了一样没有作用的。

最好是在工作台上弄一地线,用适当长的线与手环相连,这样比较可靠。

夏天空气比较潮湿,人体上的静电很小,不需要戴这个东西。冬天天气干燥,人体上存在着大量的静电,再一个穿的衣服也容易产生静电,所以冬天很有必要戴这个东东。

网友:
用不上嘛,我都没见过有人用过,

网友:
冬天经常和机箱亲密接触,产生过无数次火花!如果这东西真的有用。我也买一个。有没有高手谈谈?

网友:
注意防静电手腕的作用是释放人体累积的静电荷,不是将人体直接接地。那里面有一只1M欧的释放电阻。
我觉得这东西用处不大,我摸摸墙也能释放累积的静电荷。防静电的关键还是要找到静电产生源头,不能舍本逐末。

网友:
  有一种静电环是直接 呆在手上  然后 在测试机上 测试  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