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开机不显,更换单桥,故障照旧,同时求图

楼主(2010-08-29):
ACER 4520
板号:daoz03mb6eo
AMD的CPU,单桥,独立显卡(单独一块小板)
开机电流变化:0.00X->0.91->0.85->0.88   单位A
此板通病为:单桥虚焊
处理过程:
1,加焊显卡,故障照旧,
2,加焊单桥,结果通电后芯片短路
3,订芯片,更换之,结果和刚开始一样。
电压测量正常,除了CPU=0.93V 感觉有点低外。
希望有高人能指点一二,此机还有什么通病,同时求此板的图纸

------------------------------------------
最后换板了,最后发现一个怪事,那换来的板的单桥上面也有几个电容是短路的.什么意思?

网友:
0.9都已经是正常的啦

网友:
我也只是感觉,根据电流变化,CPU应该开始工作了。

网友:
宏基的通病!!!

网友:
看看插槽有没有虚焊

网友:
AMD 换个U 试试看

网友:
这个机器很恼火

网友:
应该还是单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IO 不好就把南桥加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