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si 硬盘是如何装系统的

楼主(2010-08-29):
那位知道scsi硬盘是怎么装系统的 我的主板是直接可以连接scsi硬盘的,主板启动过程中有ctrl+
a 的提示,遇到过的朋友详细给我说 说
硬盘

网友:
方法1、使用集成scsi驱动的系统盘。。深度9.0好像 可以。。
方法2、纯净版XP,安装过程按F6,通过软驱加载SCSI驱动。。

网友:
加载SCIS驱动一般都是用软驱加载的
你还要有这个SCIS卡的驱动、
并且把他做到软盘里才可以

网友A:
自己把驱动加进去.

网友:
加载驱动的事我知道,客户服务器也带 软驱,但现在都不用这东西 了。

网友:
加载驱动的事我知道,客户服务器也带 软驱,但现在都不用这个了
不一定,我們做工控的這一行還有,你是找不到軟盤吧,找當地打字複印就有了
還有財會稅務也有,服務器可以用導航光盤安裝的,不過服務器裝個XP就浪費了
你說不用軟驅了,哪衹有用集成類系統盤了,或直接上WIN7,WIN2008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