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17LCD屏

楼主(2010-08-29):
        修一台17标LCD。没有牌子。水货。外接电源12V。拿来是开机正常使用3----5分钟后出现屏幕抖动,偏色,闪屏。就此现象我拆开了。屏 是4跟灯管,但用的是2口的高压板。通用驱动板。我把屏线重新插了一次。大约用了2个小时后有出现相同现象。现在我就把灯管换了另一对。又把屏线重新再插了一次。结果用了3个多小时后又出现了相同现象。我就只好大检查了。把屏线接口处理了一下。加了一点焊。仔细观察过后。没有短路。再次通电。结果不亮了。指示灯微微一闪一闪的。我感觉有什么地方短路。我就把屏线取掉后,又通电,结果白屏,指示灯红色。我再把屏线插上后通电,指示灯还是微微一闪一闪的。我估计莫非是屏板上短路了。取下测出主供电与地相通。显然短路了。屏板型号:【M170E5-L0C-X】.经过检查我觉得是屏主供芯片短路咯。但我不肯定,因为我没有这个芯片换。还没有修好。屏芯片型号:【CM2709/////KE5M5U2406B/////0621-P003】请问哪位高手修过相同现象相同问题的技术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一块17的屏没修上,哪天找块万能的驱动吧,省的动脑筋。

网友:
估计是你处理出来的人为故障。再仔细检查下过程。

网友:
先取下屏IC看电阻起来没有。

网友:
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个短路时认为造成的故障,
原来的故障可是没有短路的。

还是在你动过的屏接口开始弄好你造成的故障再说。

网友:
加焊时静电造成的屏电路某芯片击穿,人为地呀!仔细慢慢的查吧,能练出高手来。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找到问题了。我把屏芯片取下。居然还是短路。 经过仔细查看后,却是屏接口里面的供电脚跟地短路咯。30针接口的。1,2,3是电源脚撒。结果1脚不知为什么和接口外壳短路咯。我把1脚屏线短开了。就点亮咯。
  但是各位高手。可是我原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现在还是闪屏。花屏。图像闪。有时闪到很白,但不是白屏;有时闪到模糊。有时还闪到黑屏,有时闪到黑屏马上自动显示正常。有时闪到黑屏就不来了,提示无信号输入。有时用很久也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都把屏芯片取下了,直接换个试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