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8-29):
手头一台柯达Z700相机开机无反应,看到电池仓簧片有铜锈,挂掉后还是不开机
测试电路板上电源线有3.3V左右,请教给怎样查?
能有给个
电路图
就最好了
不开机电源灯也不亮没有任何反应与声音,显示屏也不亮,闪亮都没有
拆开看了电源板和主板上面的保险电阻都是好的,闪光灯保险也是好的
请问如果不接镜头组件能开机吗
不开机

网友:
弹簧片有腐蚀,应该是曾经漏液,仔细观察弹簧片附件是否有腐蚀.

网友:
电源板我已经清洗,有3V电压,而且补焊了MAX1556
弹簧已经刮过,电池仓没有问题,就是拆机的时候掉了块贴片像是卡哪个部位的找不到了
就是开机没有任何反应,版主能帮我分析下吗?谢谢
要是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接上外接电源,按下开机,看电流是如何变化的,告诉我,我帮你判断一下

网友:
好的,谢谢
我试试测下电流

网友:
谢谢,版主的帮助
我测的开机电流为0.3MA,不按开机却为0.6MA。好奇怪,不知道哪坏哪了
所有的保险都是好的

网友:
我想板子哪地方腐蚀了吧 ,把电流拉低了,保护了吧 你就没查一下是 哪地方被拉低了?

网友:
不开机有0.6.开机反而0.3了,你仔细看一下,不开机那时候的0.6.是否在充电?或者给高压冲电,或者给电池充电,或者过几秒就会归零

网友:
谢谢
好像没有充电吧,电池一直放在里面也是这样的嘛,我把高压的哪个大电容单独冲电焊上去还是开不了机我感觉这么小的电流,不知道是CPU没有工作,还是电源的MX1556或者电源其他部分问题
不会是镜头组引起的不开机吧?好像以前镜头组有过伸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