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8-29):
请问怎样判断不开机是镜头问题
镜头组可以拆下单独试机吗没有可调电源也不知道镜头电机多少伏
还有镜头组件拆下不接,能开机吗?如柯达类相机
不开机

网友:
镜头组拆下可以单独开机测试,但只能测试到电流的跳变是否正常而无法判断是那里问题,

网友:
镜头拆下用3V直流测试镜头能伸缩
请问版主如果是镜头引起的不开机,一般是镜头上哪些原件容易坏呢?谢谢

网友:
合成科技
的帖子
镜头上的软线板最容易坏了,拆镜头一定要记位置,否则装上要调焦的

网友:
拆镜头的描述首先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名词表。不然不知所云。镜头筒、外筒、内筒、滑动筒、。。。

网友:
一般镜头故障都有,故障码提示,
从外观也能看出来

网友:
不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液晶屏不亮,指示灯也不亮
怎样看故障代码呢

网友:
呵呵,六楼只是说一般的机器,,并不是说所有的机器都会,你的机器不会

网友:
版主能给我指点下怎样修这台,或者方法思路
要是能给我份柯达Z700的图纸,就更感谢了俺的油箱
836200147@qq.com
,如果你有,
能方便给我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