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3280触摸板安健不能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8-29):
宏基3280触摸板不能用   没电压啊  是那坏了

网友:
你还是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去修吧。

有可能,触摸板坏,EC, 南桥。

网友:
会有很多情况,比如IO 或者南桥视情况而定。

网友:
触摸板是好的   安健在主板上啊

网友:
南桥主值正常啊

网友:
一般有2个5V电压通过两个电感到触摸板接口,你跑电路查下,南桥坏的极少,EC坏的也不是很多,但比南桥要多,找个图纸,这种故障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