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经常烧开关管的原因

楼主(2010-08-29):
    1:市电电压过高,检查市电。

    2:稳压电路有问题,输出电压升高的同时,变压器各绕组产生的感应电压增大,与开关管漏极的直流工作电压叠加,超过耐压值。

    3:开关管漏极保护电路也就是尖峰脉冲吸收电路有问题,造成开关管漏极电压过高击穿。

    4:300V滤波电容失效,导致其两端含有大量的高频脉冲,再开关管截止期间与反峰电压叠加导致损坏。

    5:输出电压的整流,滤波电路不良,或者负载电路有故障,导致电源负载过重,开关管导通时间延长损坏。

    6:变压器匝间短路。

    7:开关管质量不好,哈哈这个就是运气不好了。还有就是代换的时候选件不当功率不够。

网友(点评):
不错的经验 谢谢分享了

网友:
在实际维修中300V滤波电容失效 烧开关的多

网友:
一般负载过重电流大的情况下开关管容易烧

网友:
开关管G极的对地电阻值增大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