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2台HP 0.08左右待机 无3V 5V 不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0-08-29):
一台是 HP的 6530
一台是HP 540  版型一样 就电源接口不同 都是有0.08左右待机 无3V 5V  不触发不上电  待机状态 TPS51120 发烫   因为没有图纸  求高手指教下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啊,量3v,5v的周围

网友:
待机时芯片发烫肯定是坏的,先换了它

网友:
还是先在基地下个图纸看下 量一下附近的MOs管 还有滤波电容 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待机时芯片发烫肯定是坏的,先换了

网友:
先换了它,再测量一下那个部件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先把51120拆了,再好好量量

网友:
我修到过一次,也是TPS51120发烫,但是旁边有一个电容短路,后检查发现电源管理芯片周围也有短路,换电源管理芯片,TPS51120不烫了,待机也有了,

网友:
这两种机器接可调电源都要改线的, 先上原装适配器看它还发不发烫 如果还是这样就先测下附近的电容有没有阻值偏小的, 看电路修吧 先查芯片本身供电 控制电压  前级短路 还是后级短路

网友:
有短路 量一下

网友:
你量下22脚的REG5_5...是不是5伏的电压。。。。

网友:
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坏了.TPS51020的PDF基地大把有...你有排查过3V5V电路吗

网友:
ldo3或者ldo5过流了吧

网友:
没有3v5v肯定不开机,发烫一般是芯片损坏。换一个试试。

网友:
IO或者SB需要更换

网友:
先看3V   5V有无短路啊!

网友:
待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把坏的原件换了吧!再下个图纸来修会快一些!

网友:
把51120拆了吧。再测电路。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短路,0.08的待机肯定是有地方短路的,发烫芯片也不一定就是坏了,你也得看外围电路 后级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