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大侠们看下!!

楼主(2010-08-29):
我的HP541 。开机电流跑0.23左右的时候掉电。(已修复)现在上U跑到0.8几然后不动了。上U假负载供电全来了。就复位没有高低高跳变(直接1V左右)。测3802 。2脚:VR_PWRGD_CK505 ,2.8V(不知道正常否)。本人新上手的。麻烦帮忙分析下。

网友:
  复位的跳变 我们的表貌似抓不到 一般有1.05v左右的 我们就认为复位正常

网友:
复位没有跳变吧,我昨天修了一台HP 541机子电流也是跑到0.8不动了,CPU复位正常,查了基地的贴子后问题解决了(换北桥),你查一下CPU反面有个电阻R240,有一端连到CPU复位的

网友:
坛子里面有图纸的  可以找个图纸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电阻量过了。还是没跳变啊。我听说好像一般都有跳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测的是有1.5V的电压。没有跳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1V左右 。这个正常吗?正常的话那说明CPU已经正常了。那电流跑0.9左右上不去了。那是什么问题呢。1.8V内存电压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北桥和CPU试一下,听基地朋友说这机器喜欢坏CPU

网友:
楼主只是说修复了、没说是咋修的啊。你还是回复一下,也对得起给你顶起的兄弟三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是ADP3208  1脚EN 没电压。然后看图纸。就能修复出来了。

网友(2010-10-01):
怎么查出来的啊,说说啊,学校学习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