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2025L不接收显卡信号

楼主(2010-08-29):
AOC的屏用乐华2025去点的时候是红屏,一开始不是红的   认为是程序的问题   连刷几次程序后   就因为有一次没有擦除   后来接上来自显卡的信号   它不接收信号了   不知道是哪的原因   还显示out  of   range

网友:
现在不考虑灯管的问题   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会不接收显卡信号   是主控坏了还是MCU    程序换成19通用的也是显示out of  range

网友:
分辨率超出范围,MCU的问题

网友(点评):
二当家的修液晶有两手,厉害

网友:
感谢二当家

网友:
复位mcu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MCU应该是RT2120系列,2025+2120方案的板子,非常容易写死程序。
运气好的话,可以用软件复位,不好的话,要换MCU。

网友:
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刷两回就不能用了!   用通用程序为什么方格那么大呀?

网友:
非常感谢!以后尽量不用2025+2120方案的板子。

网友:
是的,写不对程序很容易写死的。考虑下复位。

网友:
有时候复位了也不行!编程器上有复位,复位了也不行

网友:
我都写死过几块了,可能运气不够好,软件都没能复位,都是拆废板的来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