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板号LWG2-G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0-08-29):
测开关处有3.3V,,按开机键电流有0.2A,过3秒左右掉电。。测TPS51120有电流时有3.3V和5V输出,,,过3秒消失,,,测30,11脚无PGOOD输出,测与之相连的上拉R214电阻的3D3V_s0信号无电压。。请问这个信号和开机掉电有关系吗?另外想请教下这个机器的上电时序。。。。

网友:
有关系呀。PG信号就是要反馈给电源的,不反馈的话就是断电没商量。你这个情况说明这块IC坏了,换之。

网友:
我觉得信号这个东西就是有出就有进,反正就是一来一回的完意。看这个情况可能是反馈信号没有回到IO,或是IO坏

网友:
不要一开始就怀疑芯片本身坏.掉电前所有电压都正常了吗?不正常怎么会出PGD?

网友: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3D3V_S0没有提供电压导致????应该是3D3V_S0提供电压,,,然后51120拉低或者截止电压使得IO得到高低电平的。。。是这样理解吗?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
难道就没有高手能指点下吗???这个机器真的修的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