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读扇区错[柱面:0磁头0扇区:1]求助

楼主(2010-08-29):
今在给电脑装系统时重起,后来发现不能从硬盘起动,用DISKGEN分区显示 读扇区错[柱面:0磁头0扇区:1 重建分区表也不行,修改柱面参数也不能.存盘时为更新中止.用FDISK时连硬盘都不能认.请高人相助.
电脑

网友:
用DM和PM这两个分区软件修复试一下

网友:
进WINPE把C盘重新格式化一下

网友:
找个工具盘,进LFORMAT 低格一下试试,格十几秒就行了

网友:
格式化C盘,好像不行吧,它现在是不认分区表,也就是不认盘.有人说低格有危险.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低格的 。。只要不是你的硬盘O磁道损坏的话。如果损坏 就用PC3000改写它的0磁道

网友:
MHDD低格 再DM分区

网友:
兰舟
的帖子
没有专业工具的话 就用DM低格一下试试

网友:
不能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