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31E 硬盘问题

楼主(2010-08-29):
    benQ R31E 硬盘问题,12G的硬盘,在BIOS里面可以看见,在PQ DM PE下都看不见。后来我进PE用DiskGenius(一种分区软件)可以看见,我开始重新分区,风分了2个区。推出该软件,我再打开“我的电脑”,还是看不见。我重启了一下电脑再进PE还是看不见。
 我在用DiskGenius分区,分好后部推出。直接Ghost系统,完成后还是进不了系统(或者说在要进系统的时候不认硬盘)。
 我再进PE用DiskGenius软件打开硬盘一看,硬盘还是现实无分区。请各位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我再对上面的发帖补充一点,我换了硬盘但涛声依旧,R31E上的硬盘已检查过是好的。

网友:
你用DiskGenius分区退出的时候保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