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为什么会放坏

楼主(2010-08-29):
   经常接到一些主板,客户说是一直没用,就是放坏的,但是这种板大部分还都特别难修,客户的也就算了,修不了就换板,还能挣钱,呵呵
    但是自己也有些板放一段时间就坏了,修又修不好,哎,心疼啊,大家有没什么高招对待这些放坏的板子啊,

网友:
主要还是潮湿引起的,放烤箱里烤一段时间再测试应该能点亮
放时间长了除非进水或杂物不然不会短路不会不工作

网友:
也是呀   放怀的很难修的  只要注意点保护好还是不难坏的

网友:
最好重新加热。。。。

网友:
一定要把板子放在防静电袋里,别小看静电

网友:
应该是潮湿引起的

网友:
是啊 曾经有被静电电晕的例子 有时静电可达万伏

网友:
南北桥加热一下,当然全板复位要正常了,有的ADP放置一段时间后就无主供电,遇到过

网友:
但是主板都是放在店里,通风,也不潮湿啊,有时放一段时间的板子,能供电,测量各项工作条件都正常,可就是不跑码,遇到这事就觉得冤啊,又不是用坏的
      是不是放坏的板子再烤一下或者放到通风良好的地方放一段就会好啊

网友:
很少放坏的板子
放板子最好用静电袋装上包好了再放
好一点

网友:
放时间长了不用 可能因为受潮的原因 或者主板上一些个元器件氧化啥的 造成短路什么的

网友:
不用的主板应该用静电袋装上包好,放到不易受潮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磕掉东西了啊。

网友:
电子元器件长时间不用会老化,寿命缩短,有可能没有坏,但是会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板一般都是受潮了

网友:
我放板一般都是裸板放的,
    以后我得放静电袋里了

网友:
我试过放几天会好的,总之开始加电不跑马,放几天再拿出来试,居然能跑了,楼主RP有问题

网友:
潮湿的时候 就这样了  我都坏了好多  没办法 以后看来得注意了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是 就是受潮   还有一种就是用着 用着就坏了 各个功能都正常 就是不了的 像这种情况一般就是 清洗加 烤箱 弄一下 基本都OK